请问大家如何用CCS3.3将程序固化到FLASH?

楼主(2015-05-08):
大家好,

请问大家如何用CCS3.3将程序固化到FLASH?

在网上搜到一些有关CCS和FlashBurn将程序固化到FLASH的方法,但是后来查阅许多资料后得知,CCS3.3不能用FlashBurn对程序进行固化,也自己实践了确实不行。

用SEED合众达提供的SeedConvertTool.exe进行程序固化的话,用他给的那个配套例程是可以的。但是,如果我要烧写一个有关摄像头采集并显示的例程,就不行了。

请问大家是怎么解决这一个问题的?

我的硬件平台是DM642。

谢谢~!

Bob Lai
8th May, 2015

网友A(2015-12-29):
可以用flashburn.pjt 来实现,也就是用另外一个工程来烧写,根据flash芯片的规则编写程序,将源程序先load之后,查看占用的内存量,这个用map文件来看,然后修改flashburn的烧写数量,要注意的是flashburn的存储地址千万不要和源程序重叠,而且汇编部分是要自己编写的,我就是用这种方法,但是我觉得应该有软件来烧写吧,不知道还有没有人用其他办法。

网友B:
没有内部ROM是吧     需要外扩flash
这种  我觉得根据不同需要自己编写

网友C:
没烧写过这么高端的

网友D:
第二位说的比较详细了,我也是用一个FLASH烧写工程,首先在仿真环境下,打开项目工程,把该工程的.out文件LOAD进DSP内存空间,然后打开FLASH烧写工程,通过仿真把第一个项目工程的内存空间内容,搬移(通过FLASH烧写指令)到FLASH空间。当然,还有其他方法,比如通过地面软件和DSP产品软件的串口通信,把转换后的.bin 文件,通过串口通信传给DSP软件,DSP软件把收到的数据写入FLASH。

网友E(2016-06-01):
引用 网友A:
可以用flashburn.pjt 来实现,也就是用另外一个工程来烧写,根据flash芯片的规则编写程序,将源程序先load ...

你的烧写例程能贡献一下吗,我在网上都找不到啊

网友F:
这个开发板应该有配套的烧写

网友F:
只要修改里面的文件就行吧。

网友G:
好高级,还没有接触过这方面的

网友H:
程序的固化就是关于flash的读写操作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