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求助] 请教一下xdata替换data时出现的问题

楼主(2015-05-08):
用xdata代替data所定义的全局变量,但是变量的初始值变了(我定义的变量因为用赋值为0,所以我没有对其赋值)

网友A:
xdata 代替 data, 条件是 硬件上有外部 SRAM.

网友B:
变量的初始化必须赋值,可以解决这个问题。

楼主:
全局变量不赋值的情况下,编译时自动赋初值0

楼主:
为什么不赋值不可以

网友C:
2楼是正解.

网友D:
首先是变量的类型需要一致的吧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