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PCB] 我PCB里的一个焊盘,有点疑问啊

楼主(2015-05-08):
PCB, pc, AC

如图 是我PCB里的一个焊盘,  我的两个方框里有两 个白色的原点    那是什么东西?  为什么有两个 ? 能删除吗?

网友A(2015-06-16):
第一个,那个应该是你你的原理图跟pcb封装不匹配造成的(这只是一种可能,因为我没看到这个“白线”的全部),第二个,这个应该是你规则错误,在左上角应该有提示的

网友B:
看看是不是焊盘下面是否有不同的网络线!

网友C:
把它删掉不就行了,可能是你做的封装有问题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