以太网IC PHY的作用

楼主(2015-05-08):
网口变压器旁边常常连着一颗IC再接到CPU,例如 1AN8720,这颗IC的作用是什么?
@戈卫东

网友A:
PHY------把MAC信号转换成差分线驱动信号

楼主:
请教一下,路由器主芯片 和  系统主CPU之间 为何要经过2个变压器连接?

路由器主芯片——2个变压器——1NA8720——系统主CPU

@戈卫东

网友B:
交叉网线的作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