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开关电源] 电压变化功率不变

楼主(2015-05-09):
请问下有哪位大侠做过电饭煲的,怎样实现电压变化,功率不变,例如:额定功率在220V时是500W,电压为在198V和242V下输出的功率也为500W.

网友A:
稳压调整(用开关电源来做)

网友B:
电饭煲是阻性负载,电压变化,电流和功率必然变化,除非像二楼说的做一个开关电源恒压输出才可以

网友C:
电饭煲的负载是PTC电阻,它是温度到了就电阻急剧增加,根本就不是恒功率的。是恒温输出,不是恒功率输出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电饭煲是阻性负载,电压变化,电流和功率必然变化,除非像二楼说的做一个开关电源恒压输出才可以 ...

请问下用哪种开关电源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稳压调整(用开关电源来做)

请问下用哪种开关电源???

网友D:
有没有控制器?
有控制器很好办,没有控制器就没有办法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我的负载是发热盘,不是PTC!

好吧,你那电饭煲是发热盘的,如果说是恒功率的,就会有个现象:夏天会烧糊饭,冬天会烧夹生饭。你再想想看。

网友E:
发热盘上都有温控开关的,想调节功率一般用可控硅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发热盘上都有温控开关的,想调节功率一般用可控硅

可控硅可以实现电压变化,功率不变吗?可控硅只是一个开关吧!改变导通角的!

网友F:
调功可以用可控硅,不理解的可以找个可控硅调功板或者模块看看;
怕饭多做不熟,饭少糊锅。

网友G:
如果出现夹生饭的现象,有可能是传感器故障

网友H:
引用 楼主:
可控硅可以实现电压变化,功率不变吗?可控硅只是一个开关吧!改变导通角的! ...

比如220V时,你就让可控硅在150度导通,当电压180V时,你就让可控硅在100度导通......

网友I:
电饭煲真的需要恒功率吗?
功率可以稍大一点,怛温控制不行吗?

网友:
搞笑的想法

网友J:
用软件最简单,也可以用硬件乘法器实现P = U * I控制开关器件实现。硬件乘法器的输出与设定的功率电压比较控制MOFET实现恒功率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用软件最简单,也可以用硬件乘法器实现P = U * I控制开关器件实现。硬件乘法器的输出与设定的功率电压比较 ...

硬件乘法器是什么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