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开发工具]
新安装的Mplab IDE V8.92找不到xc8 toolsuite

楼主:
如题C:\Documents and Settings\Administrator\桌面、如图

电脑系统是win8.1,以前用的好好的,昨天重装了好多遍都找不到xc8 toolsuite,而且xc8 toolsuite也有安装在电脑上!

网友A(2015-06-03):
请问您的问题解决了吗?我的也是找不到这个

网友B:
我用MPLAB IDE8.92也是找不到XC8,以前也是用得好好的

网友C(2015-07-03):
请问以上的解决了?我也找不到

网友C:
我解决了,将XC8卸掉重装就找到了

网友:
自己添加好编译器路劲就好了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请问您的问题解决了吗?我的也是找不到这个

没解决,直接升级MPLAB X IDE,没再用MPLAB了

网友D:
设置里面  手动添加
最好用mplabx  不要用老的ide
新的很好用  一直使用中

网友E(2015-09-15):
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,先是把xc8装到d盘,结果找不到,后来重装了一下,默认装到c就可以了,郁闷

楼主(2016-01-27):
已解决!!
有两个途径:

一、直接进入xc8安装目录,在bin文件下找到 MPLABXC8.dll,然后运行它

二、以管理员身份运行“命令提示符”,输入MPLABXC8.dll所在的路径,然后运行它C:\Users\Administrator\Desktop\QQ截图20160127163536.png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请问以上的解决了?我也找不到

请看10楼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用MPLAB IDE8.92也是找不到XC8,以前也是用得好好的

请看10楼

网友F(2016-09-23):
引用 楼主:
已解决!!
有两个途径:

方法一怎么运行MPLABXC8.dll文件

网友G(2017-02-24):
我想问一下你们的电脑能找到的都是啥系统

网友H(2022-04-10):
验证楼上的方法,可以重新注册:
1.        直接进入xc8安装目录,在bin文件下找到 MPLABXC8.dll
2.       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“命令提示符”,输入MPLABXC8.dll所在的路径
3.        运行:regsvr32 MPLABXC8.dll

网友I:
没设置好环境变量

网友J:
win8系统兼容性最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