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PIC®/AVR®/dsPIC®产品] 内存不够用一起用PIC16F886现在用PIC18F25K20

楼主(2015-05-09):
以前用PIC16f886现在改用PIC18f25k20外围电路都没改动用来驱动0.91寸OLED
用到的三个脚为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OLED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#define SDA  RB2
#define SCL  RB1

#define RES  RA7
现在测试三个脚的驱动波形如下
RA7驱动波形
RB1驱动波形
RB2驱动波形

楼主:
接上面 问题 1 我设置IO口为输出状态,然后用示波器测试出现如上波形是不是代表单片机已经工作啦?
2  如果是已经工作啦,那我把PIC18F25k20替换原来的PIC16f886但是发现OLED没有点亮,但是换回原来的PIC16F886OLED确能点亮,出现这样的情况是我的PIC18f25k20有问题吗?还是别的问题啊

楼主:
单片机初始化代码如下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Function:    InitMCU
Description: INITMCU
Input:       NO
Output:      no
Return:      no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InitMCU(void)
{
        ANSEL  = 0b00000000;  // AN7~AN0是否选择为模拟输入(AN7~AN5在PIC16F882/883/886上未实现)
        ANSELH = 0b00000000;  // AN13~AN8为数字I/O
        #if 0
        IOCB   = 0b00000000;  // 禁止引脚电平变化产生的中断
        CM1CON0= 0b00000000;  // 禁止COM1CON0;
        CM2CON0= 0b00000000;  // 禁止COM2CON0;
        INTCON = 0b00000000;  // 禁止所有中断
        PIE2   = 0b00000000;
        CCP1CON= 0b00000000;  // 关闭CCP功能
        OSCCON = 0b01110000;   // 选择内部8Mhz时钟
//        OPTION = 0b00000000;   // 上拉

#endif
        TRISB  = 0b00000000;   // 引脚输入输出设置
//        WPUB   = 0b11111111;   // 弱上拉
        PORTB  = 0b00000000;   //
        LATB =  0b00000000;   //

        TRISA  = 0b00000000;   //
        PORTA  = 0b00000000;   //
        LATA =  0b00000000;   //

        TRISC  = 0b00000000;   // 引脚输入输出设置
        PORTC  = 0b00000000;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