信号发生器接入电路后波形失真的问题

楼主(2015-05-09):
各位前辈请帮忙看一下电路哪里出了问题,我的文氏桥电路本来是可以产生稳定正弦波的,但是当我接入电路后波形产生了失真。我刚开始做电路不就,还是小白,求大神具体指点,由衷感谢。

网友A:
找元件动手搭

网友A:
这个仿真误差太大

楼主:
哦?  通常不是先仿真通过再进行实际电路的搭建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舍弃变压器改用隔直电容。

我是想用差动互感线圈的,来做一个电感式位移传感器的,但是Multisim中找不到这种线圈,只好用变压器来代替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哦?  通常不是先仿真通过再进行实际电路的搭建吗?

看起来你的仿真工具帮不了你

网友C:
有没有试过跟随器隔离。

网友D:
所用的变压器模型是理想的?

那需要为你的线圈增加ESR。

此外,你也需要考虑驱动线圈的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有没有试过跟随器隔离。

不好使,用跟随器产生的失真更严重了。

网友E:
差动变压器、感应同步器什么的,最好还是用专业的电磁仿真软件来仿。
信号部分单独做仿真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差动变压器、感应同步器什么的,最好还是用专业的电磁仿真软件来仿。
信号部分单独做仿真。 ...

哦?  也就是说电路应该没问题了,只不过是差动变压器环节不好仿真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所用的变压器模型是理想的?

那需要为你的线圈增加ESR。

是理想变压器,我在考虑是不是其他元器件的影响,后边电路的器件值都是我自己选的,没啥经验。选的都是整数值,看到好多参考电路的电阻都不是整的嘞,像是经过什么计算啥啥的。不知这样可不可以。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不好使,用跟随器产生的失真更严重了。

波形显示电路还没有进入稳定状态……试试延长仿真时间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波形显示电路还没有进入稳定状态……试试延长仿真时间。

no…………  不是仿真时间的事,它是周期性的前一部分(小幅)后一部分(大幅)间隔跳变。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哦?  也就是说电路应该没问题了,只不过是差动变压器环节不好仿真?

旋转变压器、线性差动变压器这类装置属于磁电式位置传感器,要仿真可以,但是用MULTISIM是搞不定的。
可以参考别人的做法:
一种LVDT精密测长仪的仿真研究
直接看这个**的第33页。
在Multisim里模拟LVDT的信号,仿真部分主要是调理、显示、操作等电路;如果想做联合仿真,
LVDT的模型可以在Maxwell里建好,——把它当成一个电磁元件来处理,参考这个文:
差动变压器式位移传感器参数化仿真及优化
不嫌麻烦可以尝试在Sinmulink里建个模试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旋转变压器、线性差动变压器这类装置属于磁电式位置传感器,要仿真可以,但是用MULTISIM是搞不定的。
可 ...

哇哦哇哦,太谢谢您了。好人,佩服。:handshake

网友G:
前面的图理响变压器不带负载表现为高阻。运放无负载,
后面电路324的阻抗为500左右,尝试R1,R3,R6,R9增加10倍试试?

网友H:
我之前也遇到过,理论上函数信号发生器的带负载能力应该是很强的,但是还是有失真,我后边加了一级电压跟随器解决的

网友I:
后面负载影响的吧!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所用的变压器模型是理想的?

那需要为你的线圈增加ESR。

增加ESR,要多大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我之前也遇到过,理论上函数信号发生器的带负载能力应该是很强的,但是还是有失真,我后边加了一级电压跟随 ...

我加了一个射随器,貌似也不好使呢,怎么破?

楼主:
那太费时间了吧

网友J:
引用 楼主:
我加了一个射随器,貌似也不好使呢,怎么破?

我看是仿真软件问题。
解决办法:
从C6断开,分成两部分仿真:C6左端仅仅仿真文氏振荡器;C6右端加个正弦波信号源仅仿真放大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我看是仿真软件问题。
解决办法:
从C6断开,分成两部分仿真:C6左端仅仅仿真文氏振荡器;C6右端加个正弦 ...

其实,如果不加T6线圈,所有仿真都可以通过。但是一加线圈后,文氏桥输出正弦波就开始失真了。

网友D:
可以肯定是需要驱动的。。。实际电路也需要,不然会影响振荡器。

不知你的仿真软件里,理想变压器的模型啥样。。。仿真时,尽量以实物来弄。。

MC里的三口理想变压器倒是不会影响,你看图:
输入是个1M的电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