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语言] C51结构体中存在数组,如何引用?

楼主(2015-05-09):
问题一:如何引用结构体中的数组
如:struct  student
     { uchar   a[8];
        uchar b;
        uint    c[3];
     }one;
引用:one.a[7] 这样行不行,目的要取出a数组中第三个值,7个值
问题二:多维数组的指针引用。
uchar a[8][20];
uchar *p;
p=&a;
要取出a[2][3]这个值,指针应如何操作?
谢谢了,在线等

网友A:
one.a[7] 这个可以的

定义指向二维数组的指针
uchar (*p)[20];
然后
p = &a[0];
if(p[1][19] == 0x0){

}
就可以了

网友B:
定义指向二维数组的指针
uchar (*p)[20];
然后
p = &a[0];
if(p[1][19] == 0x0){

}
就是这段没看懂

楼主:
意思是每个指针指向一维数组?那用指针反而不方便了

楼主:
二维数组在内存中的存储是怎样的?应用一个指针能全访问了

网友C:
a[2][3]可以直接用p+2*20+3访问,另外2楼的意思是定义数组指针,楼主后面所说的每一个指针指向一个一维数组应该是uchar *p[8]这样子定义

网友D:
相似但不同的代码多写点,然后软件仿真,设几个断点,好好对比,这样才能记得牢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a[2][3]可以直接用p+2*20+3访问,另外2楼的意思是定义数组指针,楼主后面所说的每一个指针指向一个一维数组 ...

看清楚了吗

网友C:
怎么没看清楚还请指教,,你那个定义的意思是数组指针,指针指向一个长度为20的uchar型数组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怎么没看清楚还请指教,,你那个定义的意思是数组指针,指针指向一个长度为20的uchar型数组 ...

也对,就是指向二维数组的指针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也对,就是指向二维数组的指针

嗯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