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C单片机] 如何实现单片机对USB鼠标键盘的监控?

楼主(2015-05-09):
       单片机要取得USB鼠标移动多少位置,按了哪个键。这个鼠标同时是要计算机用的。键盘也一样,单片机要知道键盘按了哪个键。即不通过计算机程序,来监控用户在计算机上输入了什么,进了操作。
    本人的方案一,鼠标键盘都接于单片机系统上,由单片机系统接收这些信息,然后再由单片机把这些信息通过USB发送到计算机,相当于单片机做了一个USB输入,输出的中转站,但这样做,试出来会对鼠标精度与反应速度有影响。使操作电脑变得麻烦了。
   方案二、有没有办法,通过USB并接出一个,象串口,PS2鼠标一样,直接在USB线上分配出一路给单片机,单片机只是监控这组线上的数据,并根据数据,计算出鼠标,键盘的实际操作。方案二就是没找到能用的接口芯片,什么芯片可以并接USB?

网友A:
单片机操作鼠标键盘可用CH374U芯片,这是例程wch.cn/bbs/thread-19463-1.html

网友A:
你最终是想实现什么功能?如果只是想看键鼠的数据完全可以使用USB分析仪分析

网友B:
楼主可以做一个USB设备,该设备可以通过USB向单片机发送鼠标和键盘的相关信息,但需要上位机软件配合,就可省去了并联USB线的麻烦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单片机操作鼠标键盘可用CH374U芯片,这是例程wch.cn/bbs/thread-19463-1.html

单片机CH374,也就是数据只以单片机了,而我的目的是监控,也就是监控计算机进行了什么操作,输入了什么字符

楼主:
  大家都误解我的意思了,这个东西目的,我是要用于电子白板PPT展示的,PPT展示就是用普通的电脑,在电脑上运行POWERPOINT,然后当使用者点击鼠标进行翻页时,我单片机要提示一句语音:PPT翻页了,同时发送给后台,同样,当用户通过键盘输入字符时,这个字符我要通过单片机发送给后台监控者。本来若可以在使用者电脑,也就是运行PPT软件的电脑上装软件的话,那就方便,只要写程序计算机程序就可以了。但现在是那台电脑不允许安装任何软件,因为电脑不固定。
所以想法是,把原在电脑的鼠标,键盘先接入我的设备,然后再从我的设备接入电脑。要实现:我的设备知道使用进行的操作(那样可以发数据到后台了),同时不能影响使用者的操作。

网友C:
好复杂的样子,建议直接买个翻页笔

网友D:
简单的方法可以这样:
1)计算机上运行一个程序,使用键盘和鼠标钩子,实现对鼠标消息的拦截;
2)这个程序通过任意桥接芯片,通过硬件端口(比如最常见的USB转232接口)向你的单片机发送讯息。
以上方法我已经实现过了,实时性还是可以的,一般泼泼特翻页的应用不会有问题。

网友E:
电脑搞个程序 单片机再插个usb口比较靠谱

那个只能是控制,而不是监控了。

网友:
好复杂的样子,我不懂

谢谢参观!

网友F:
这个我们有,系统实现1路USB设备以及多路USB主机(通过Hub芯片扩展),可以外接HID设备,都是使用1.1 12M的标准
并且,可以把HID设备的事件,从新拼装,不会有很大的性能影响的,HID一次轮训最短也要4ms
所以,你的方法可行的,性能没问题

网友G:
如果该机上只是不能安装程序的话,可以在U盘之类的上面直接运行吧,一个钩子,配合232或网络和后台通信,做过的不会太难,用C的话,几十K到几百K应该可以了;
也可以用一个MCU做一个USB键鼠接口,可以考虑PS2的接口,这个对于使用不会有大的影响,由于PS2接口简单,也不用做USB主机,相对要容易的多;

关键是要用户启动程序与安装程序没什么区别。要是不运行程序,一切都完了,现在就是因为运行程序,老是出错,才想改动

网友H:
方案不可行,单片机如何为知道鼠标按键之后PPT会翻页,甚至PPT有没有启动单片机都不知道。

关键不是检测PPT动作,而是监控键盘,鼠标的动作。所以不管用户启动不启动,我知道键盘鼠标动作了,就可以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好复杂的样子,建议直接买个翻页笔

翻页笔,就不用了,我自已也可以直接发送键盘信号给计算机的,问题时用户操作的不是我的设备,而是键盘鼠标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这个我们有,系统实现1路USB设备以及多路USB主机(通过Hub芯片扩展),可以外接HID设备,都是使用1.1 12M的 ...

有模块这类产品信息吗?有的话联系我吧。

楼主:
本人最新想法:象RS232,只要在TXD RXD上并接一个串口设备,就可以监听通讯了,USB没有这样的设备吗?直接监听D+ D-的信号,然后再由单片机分析哪些数据是USB专用数据,哪些是有用信息!

网友E:
老大,纯抓鼠标键盘流只适合偷密码什么的。    你肿么知道别人的鼠标和键盘是在操作PPT而不是WORD,IE,游戏?

网友E:
非要这么干,合法实现抓鼠标键盘流 可以使用  过滤驱动,跟硬件抓一样的(你是合法使用的普通产品,即不用偷偷摸摸,也不用分析USB原始帧数据)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有模块这类产品信息吗?有的话联系我吧。

我们不做也不买模块,我只是告诉你,你说的方案是可行的,可以自己开发。

网友(2018-03-11):
引用 网友F:
这个我们有,系统实现1路USB设备以及多路USB主机(通过Hub芯片扩展),可以外接HID设备,都是使用1.1 12M的 ...

在吗?我对你的通过usb设备以及多路USB主机(通过Hub芯片扩展),可以外接HID设备比较想了解一下?能不能有偿了解一下?可以的话可以加我微信18868089616

网友I:
NUC121 USB系列可以实现

网友J(2018-04-27):
大佬在么?最后的解决方案是怎么搞呀。我也是卡在了从USB鼠标里读取数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大佬在么?最后的解决方案是怎么搞呀。我也是卡在了从USB鼠标里读取数据。 ...

后来没搞下去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