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开关电源] 用单片机做数字电源,反馈那部分用数字pid调节的问题

楼主(2015-05-09):
最基本boost电路,现在电压基本能稳住,但加大一点负载的时候压降就会有将近1V(5V升12V),但是明明反馈电压也能反馈回来啊,然后pid计算输出,压降为什么会这么大,有没有调过的

网友A:
等到电压反馈回来,然后pid计算输出时,水过三秋了。

网友B:
搬1bit CD机的思路过来,单片机也行

网友C:
你的算法不够好

网友B:
34063的稳压方式,实际上便是1bit, 一定时间内即不调脉宽也不调脉隙,只不过它不能精准地控制到单个脉冲,而是控制一组脉冲,单片机干这个事,则是游刃有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