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51单片机] 单片机数码管的问题

楼主(2015-05-09):
求教!用多位数码管动态显示时有暗有亮,先显示的很暗,最后一个才正常亮度,每个数码管显示之间也有加延时函数

网友A:
最后一个数码管延时之后要关闭,然后再从第一个开始显示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最后一个数码管延时之后要关闭,然后再从第一个开始显示。

但是在开始显示数码管之前已经初始化了

网友B:
把流程图画出来,每个点亮了多少时间,怎么个延时法的?

网友C:
点亮的时候不均匀吧。不然一般不会这样

网友D:
如果限流电阻加在公共极,那就段少的亮,段多的暗

网友E:
因为程序是顺序执行的,所以前面的数码管点亮时用的延时程序延时时间要长些,后面的延时时间要多些,调试几次,找到合适的延时时间就可以了

网友F:
原理图发出来!!
亮度不一样,肯定动态扫描时间相差太大!    建议用定时扫描或者中断方式去做!  0.75ms-1.5ms的扫描周期! 每个数码管打开之前,先消影!

网友G:
动态扫描要注意及时消隐,否则就出现那种现象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