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疑难问答]
MEGAWIN 8051 U1编程器烧写用的是MCU的哪些引脚

楼主(2015-05-09):
MEGAWIN 8051 U2编程器烧写用的是MCU的P3.1TXD脚,那么MEGAWIN 8051 U1编程器烧写用的是MCU的哪些引脚呢?

网友A:
MEGAWIN 8051 U2编程器烧写用的是MCU的VDD P3.1 GND脚,
MEGAWIN 8051 U1编程器烧写用的是?  新的IC 入:MA805/806  MA86EL508 MA86EL104 MA82G5A64 等用U1边上锝个脚 RET、GND、SDA、VCC、SCL、P30、   旧的IC 用的是并口烧录,用的I/O比较多。每个IC 都不一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