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最近用51单片机+DAC0808做了一个信号发生器,有毛刺,请问怎么解决?

楼主(2015-05-09):
电源是实验室的直流电源供电,大概正负7V,输入到7805和7905得到正负5V,为芯片供电。看到信号有很多毛刺,于是在输入端(正负7V),加47uF电解+103独石并联进行滤波,芯片电源也加10uF+104进行滤波,信号输出端用LM358进行一阶低通滤波,可是效果还是不太理想,请问各位,怎么样能很好的消除输出信号毛刺呢?

网友A:
自己分析DAC输出波形,看看是否是软件的问题。
很窄的毛刺,完全可以低通滤波滤除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