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题解答]
KE06中断优先级怎么配置

楼主(2015-05-09):
小弟,第一次使用KE06,在看其demo的时候,发现过程中是使用了中断,但是找不到中断优先级的配置,比如FTM的中断优先级配置,demo中只是用 NVIC_EnableIRQ(FTM2_IRQn);这个函数来配置,但是我怎么看其中断优先级的高低?

网友A:
NVIC_SetPriority(IRQn_Type IRQn, uint32_t priority),
你可以自己搜索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NVIC_SetPriority(IRQn_Type IRQn, uint32_t priority),
你可以自己搜索一下

恩,要是我工程中只调用一个中断,比如FTM中断,需要用NVIC_SetPriority()来设置中断优先级吗?还是KE06默认每个外设其实都有一个中断优先级?

网友B:
我用的K64,_nvic_int_init(num, prior, enable)函数的参数依次是中断号、优先级、开或关中断,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恩,要是我工程中只调用一个中断,比如FTM中断,需要用NVIC_SetPriority()来设置中断优先级吗?还是KE0 ...

如果不设置的话,就使用默认优先级啊,设置后就可以改变中断的优先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不设置的话,就使用默认优先级啊,设置后就可以改变中断的优先级

默认优先级应该可以看到在哪边设置的吧,我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,跪求帮助啊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默认优先级应该可以看到在哪边设置的吧,我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,跪求帮助啊 ...

默认你还需要设置什么,不管他就好啊

网友A:
非常感谢你关于Kineti的技术问题。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,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非常感谢你关于Kineti的技术问题。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,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. ...

多谢多谢:D

网友C:
这中断优先级设置起来还是挺有意思的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