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路/定理] 图中可控硅电路的电阻怎样定?

楼主(2015-05-09):
大家好!如图一款经典的可控硅电路,参考过网上同样的电路其R1R2电阻参数有的是几十欧,有的甚至几K,

电路中的电阻R1和R2阻值是怎样计算确定下来的?多谢指教!谢谢!!

网友A:
R1是抗干扰用的,一般在1K左右,太大没有多少作用,太小影响触发。
R2是触发电流限流用的,要求瞬间电流小于前级光耦的最大电流,即不烧毁器件又能保证低压的可靠触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