图中可控硅电路的电阻怎样计算确定?

楼主(2015-05-09):
大家好!如图一款经典的可控硅电路,参考过网上同样的电路其R1R2电阻参数有的是几十欧,有的甚至几K,
电路中的电阻R1和R2阻值是怎样计算确定下来的?多谢指教!谢谢!!

网友A:
R1仅用于主可控硅为“灵敏的可控硅”时,降低输入内阻,提高抗干扰能力,对低灵敏度可控硅,根本不需要。R2既要保证触发电流能够满足主可控硅触发的需要,又要保证光耦触发时的电流不会损坏光耦。

楼主的两个问题答案,详见“闸流管和双向可控硅应用的十条黄金原则”

闸流管和双向可控硅应用的十条黄金原则(中文PDF).pdf