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 编译时出现的一类警告

楼主(2015-05-09):
出现这类警告要怎么办啊

网友A:
警告没事,一般是不规范造成的

网友:
只要没有错误,就不用担心警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警告没事,一般是不规范造成的

谢谢

网友:
一般编译时候,编译器都会根据设定提醒一些警告,有的是建议而已,不用太在意,只要保证自己写的逻辑没问题

网友(2015-06-17):
我只看错误,警告一般没在意过,如果要求严格的规则,到处都是警告。

网友:
刚刚接触新唐的芯片  有一些疑问 能方便解答吗?QQ 490100164   谢谢!

网友:
警告怕什么,那是有些东西写的不规范造成的,不一定是错误,根据提示修改也行。

网友B:
你根据警告信息看看是什么类型的警告

网友C:
建议消除warning,除非你明确知道这个warning为什么报,否则运行中可能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。

网友:
警告一般是语法是没有问题的,但是可能存在一定的歧义,甚至严重的歧义,系统怀疑你是不是写错了。

网友D:
最好还是根据警告内容查找一下问题所在。

网友E:
在用IAR的EWARM的开发环境编译下,使用emum 类型产生枚举类型变量, 在编译时产生“enumerated type mixed with another...”告警,产生的原因可能和编译器有关,具体原因尚不清楚,但可以在调用处加入强制类型转换下,就可以避免告警,如下:
typedef  enum  _cannum_
{
#if CAN_MAX_NUM  == 1
CAN1 = 0   //CAN1模块
#elif CAN_MAX_NUM  == 2
    CAN1 = 0,   //CAN1模块
CAN2   //CAN2模块
#elif CAN_MAX_NUM  == 3
    CAN1 = 0,   //CAN1模块
CAN2,   //CAN2模块
CAN3   //CAN3模块
#elif CAN_MAX_NUM  == 4 //微处理器中含有2路CAN
CAN1 = 0,   //CAN1模块
CAN2,   //CAN2模块
    CAN3,   //CAN3模块
CAN4   //CAN4模块
#endif
} eCANNUM;
...
WriteCANRcvCyBuf((eCANNUM)j);
...
在变量j前面加入eCANNUM强制类型转换下,就可解决问题。

网友E:
这个一半不用太在意,主要是你的变量类型没有设置够清楚造成的,如果运行结果和预测一致就OK。

网友:
13楼讲的还真有道理,可以试试看行不行。看那图片里就是这个问题。

网友E:
警告还是要注意一下的,有的是错误造成的,不过代码是没有逻辑错误而已。

网友F:
警告的话就不要理它,只要不是错误就行

网友G:
警告一般不会影响太大的

网友H:
警告还是少些为好,代码少不影响,代码多了肯定会遇到麻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