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理图] 请大神指导一下该 SIPEX3232原理图。。。。。。

楼主(2015-05-09):
最近画了一个原理图,用的是 SIPEX3232,原理图与PCB图分别如下图所示,现在焊上了想测试一下好不好用,于是我把9,10引脚短接起来,用串口调试助手从7和8引脚给芯片发数据,但是从串口调试助手返回来的数据却是乱码,比如说我发送ff,返回来的数据如图所示,很是诧异,所以请各位来给分析分析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A:
看图没啥问题啊;
都能通讯上,说明硬件没啥问题;

用串口调试助手,发16进制数据0X55看看;
用示波器看下信号,正常的话,基本是方波吧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