酚醛树脂橡胶板用什么切割好

楼主:
(无正文)

网友A(2015-05-10):
用普通细齿钢锯即可.有手提电锯更佳.千万勿要用剪刀,否则弄坏剪刀小心老bo打pp哦,哈哈

楼主:
要切割成如下形状,效率高,有什么设备推介?求各位大虾指点。

网友B:
做个冲压模具可能可以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要切割成如下形状,效率高,有什么设备推介?求各位大虾指点。

量大用刀口模冲压.
这个东东象荧光灯启辉器下面的盖子,哈哈

网友:
简易线切割

网友A:
是非金属哦

网友C:
只做一两个的话,我会考虑先切料,再钻两个孔,然后装在电机上磨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量大用刀口模冲压.
这个东东象荧光灯启辉器下面的盖子,哈哈

量很大 ,目前就是用刀口模具冲压的,想试试有没有其它 的高科技和切割方法,又好又快。

网友C:
量大就冲吧,模具不贵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量很大 ,目前就是用刀口模具冲压的,想试试有没有其它 的高科技和切割方法,又好又快。 ...

看看有无其他可注塑成型的材料可替换,那样一模弄它10只20只,效率就高了.
其实冲压模也可以一出几的.

网友:
额   我的意思可能表述错了    是电动钢丝锯   或者拉花锯

网友D:
就楼主的需要,冲压已经是最快的加工法。想再快,多模一起冲,用高速自动冲床。

网友E:
总有大神会过来讲解。先占一席之位,坐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