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PIC®/AVR®/dsPIC®产品]
可不可能烧程序时把开发板烧了?

楼主:
在烧程序时,改了一下配置字,烧进去后,开发板有些功能用不了了,重新把配置字改回来还是不能用,是不是把开发板给烧了?但是烧录器还是可以显示程序烧写成功~请问这是什么原因?

网友A(2015-05-10):
MCP的仿真器(包括kit3)都有“假烧”的现象,提示烧写成功不算,要校验过了才算。如果电脑电源有漏电,会漏到USB上,仿真器与目标板之间有电压,也有烧毁MCU的可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MCP的仿真器(包括kit3)都有“假烧”的现象,提示烧写成功不算,要校验过了才算。如果电脑电源有漏电,会 ...

如果出现假烧,而开发板有些功能又不能用,该如何判断是否假烧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如果出现假烧,而开发板有些功能又不能用,该如何判断是否假烧?

假烧成功的话,你的程序会先被擦除掉的。应该不是假烧。
写两行测试程序测试下不就行了?

网友A:
校验一下就知道了。没烧进去,校验会出错的。

楼主:
把开发板复位后又可以用了,应该是程序跑飞了,谢谢你们的指点~

网友C(2016-04-15):
引用 网友A:
MCP的仿真器(包括kit3)都有“假烧”的现象,提示烧写成功不算,要校验过了才算。如果电脑电源有漏电,会 ...

我也碰到一个了,软件提示已经烧写完成,但是目标电脑箱却连原来的程序也擦除了,变成了空白板,用的是淘宝98元的kit3,能教我怎么处理吗?先谢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