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帮分析下这个电路现象的原因

楼主:
相关的电路图如下见附件:

帮分析下原因,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。谢谢各位!

网友A(2015-05-10):
右下方,运放输出的接法,

这电路对吗?

网友B(点评):
我也觉得输出输入反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右下方,运放输出的接法,

这电路对吗?

那是导进来画反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运放水平翻转180度了。

下面那个运放,后面在反馈电阻上并联一个10pF的电容,效果也差不多。

网友D:
先把原理图搞清楚了再问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先把原理图搞清楚了再问。。。

现在搞清楚了,欢饮指点,谢谢!

网友E:
这是典型的自激,上OP不要开环控制,做成差动放大会比较好,在OP输出端与反相端并一个100PF的电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这是典型的自激,上OP不要开环控制,做成差动放大会比较好,在OP输出端与反相端并一个100PF的电容。 ...

我再问下,MOS管和下面的OP能不能算作是上面OP的反馈环路环节?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我再问下,MOS管和下面的OP能不能算作是上面OP的反馈环路环节?

算,总的环路增益太大,带宽没有大限制必定会振荡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算,总的环路增益太大,带宽没有大限制必定会振荡。

非常感谢您的答复。如果这个恒流源的输出电流是1.2A,则流过MOSFET管的电流也是1.2A,那么此时MOS管功耗较大。有没有办法通过提高MOSFET管在线性区的效率以减低其发热功耗。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非常感谢您的答复。如果这个恒流源的输出电流是1.2A,则流过MOSFET管的电流也是1.2A,那么此时MOS管功耗 ...

在电源电压固定的条件下,MOS管的功耗取决于负载的分压和VDS的分压,如果大部分压降都在负载上,MOS管的功耗自然,还有电源电压不固定状况,要实现通过检测VDS的电压进行电源电压的调整,这会增加电路的复杂性,还有多个MOS管并联(特性要一致),这会增加选器件的难度。还有均流的问题。

网友D:
由于MOSFET的栅极电容较大,需要衰减高频增益。
具体的做法和你的运放以及MOSFET有关。

基本的电路形式:
R1 C1 R2
以及
C2