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接口-信号链]
请教工业以太网PHY的问题

楼主(2015-05-10):
请教各位一个问题,我们正在开发一款支持工业以太网的产品,主芯片集成MAC已经支持MII、RMI,并集成了1588模块,现在想选用TI的PHY芯片,选型时碰到了TLK和DP打头的两种芯片,比如DP83849I和TLK110,请问两者是否都可以用于工业以太网EtherNet IP?
注:TLK110的名称为工业以太网PHY,但DP83849I名称中无“工业”二字,是不是表示只有前者才能用于工业以太网?
两个芯片的连接分别如下:
“ti.com.cn/product/cn/tlk110”
”ti.com.cn/product/cn/dp83849i“
谢谢!

网友A:
工业以太网,无非是前者的抗干扰性强,适用的环境更好点。并不是说后者也不能用于工业。

楼主:
从名称上看好像只有TLK110能用作工业以太网的phy

楼主:
请专家给指导一下啊:)

网友B:
DP83849I        这里的后缀 I 就是工业级标志

楼主:
多谢,已跟ti技术支持确认,可以。

网友C:
我们用的是台湾的PHY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们用的是台湾的PHY

请问选的PHY的型号是什么?
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