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路/定理] 高阻计积分型ADC原理分析求助

楼主(2015-05-10):
如图片所示的电路,是摘自一表面电阻测试仪(高阻计)的电路,请模电达人分析此电路的工作原理,并列出电阻测量的计算公式。

已知:
1.电阻测量范围:1kΩ~1000GΩ
2.断开R11,不影响测量。
3.改变R12的阻值,测量结果变化误差很大,断开R12时,无法测量。
4. PIC16F722的RB0~RB7口具有引脚电平变化中断功能。可用于引脚电平变化捕捉。
5.R1和R8的阻值改变对实际测量结果影响不大,与待测电阻呈串联关系。

网友A:
没事分析的必要 找本双积分adc的资料看看 这种ADC精度高 测量慢 以前在万用表里面用的挺多 现在高精度ADC这么便宜了 没必要用这种adc了

高阻计主要是选好第一级的高阻运放和做好绝缘工艺  用什么ADC不是主要问题

选好第一级高阻运放和做好绝缘是关键。

网友B:
只看硬件应该无法列出计算公式。
积分输出斜坡电压,两个比较器检测出其中一段,软件量取所用时间。。。

楼主:
工作原理已经搞清楚了,见贴子
https://bbs.21ic.com/icview-939138-1-1.html

楼主:
再等达人求解公式,计算出RX = 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