积分型ADC高阻计电路分析求助

楼主(2015-05-10):
如图片所示的电路,是摘自一表面电阻测试仪(高阻计)的电路,请模电达人分析此电路的工作原理,并列出电阻测量的计算公式。

已知:
1.电阻测量范围:1kΩ~1000GΩ
2.断开R11,不影响测量。
3.改变R12的阻值,测量结果变化误差很大,断开R12时,无法测量。
4. PIC16F722的RB0~RB7口具有引脚电平变化中断功能。可用于引脚电平变化捕捉。
5.R1和R8的阻值改变对实际测量结果影响不大,与待测电阻呈串联关系。

网友A:
初步看,是测量C2的充放电时间,R11估计是外部开路时校准C2误差用的,R12估计是快速放电用的。

楼主:
我用示波器捉过运放的7脚和8脚的高到低电平变化的时间差,与待测电阻成线性比例关系,
我现在用其它单片机模拟这个电路,能测得不同电阻时,7脚和8脚的时间差也不同,但按单积分AD的计算公式去计算,算出来的电阻与时间不呈线性,也就是结果是错误的。

楼主:
继续等大神解答;RX = ?   \
图纸的工作原理是上电先Q1导通,将10V接地,RW1、2、3全高,给C预充电,然后RW1变低,让C归0,然后Q1关断,RW1高,10V通过待测电阻给C积分,即下降沿T1,积分到2.5V时,比较器翻转,此时控制Q1导通,让C通过待测电阻放电,即上升沿。单片机采集T1和T2后计算出电阻阻值。

楼主:
传上积分图如下:

楼主:
最新测试数据,把Q1取掉后,样机正常测量,看来不是用的双积分,那是怎么测量电阻的呢?把串联在输入端的R1电阻由10K改成20K后,测量4.7K的电阻时,显示阻值是14.1K左右,结果近似等于串联后的值(20K-10K)+4.7K。

网友B:
Q1是不是控制测量开/停的 类似开关作用 导通时待测电阻两端无高压

网友B:
U1B/C应该当作比较器吧  正高压 输入为正电流  C2进行积分,U1D输出端电压为2.96V-Vc2 直至输出电压到达2.5V 应该主要是计算2.96-2.5v的积分之间计算电阻值的
D5 D6应该是分别输入已知正负电流的  可能如2楼所说进行自校准吧  希望lz在多提供点信息 比如各个引脚电位变化图

网友B:
2.96-2.5 = I*t/c2

楼主:
实际的各引脚波形组合出来的示意图如下图:

楼主:
当IC8脚检测到了翻转变低时,就打开Q1,C2通过Q1放电,才有后面的这段上升沿。但实际样机,我拆掉Q1后,一样测量结果准确,证明它也不是用的双积分的算法,那么就只有一个了,就是直接测积分时间算电阻。
但实际示波器捕捉到的波形显示,RX电阻越小,测量误差越大,相差好几倍。下面是示波器实际捕捉到的时间数据。
1. RX = 10M 时;T1 = 5.6ms;T2 = 18.6ms
2. RX = 1M ; T1 = 560us;T2 = 1.86ms
3. RX = 100K; T1 = 66us;T2 = 222us
4. RX = 10K; T1 = 16us; T2 = 44.4us
5. RX = 1k; T1 =11.6us; T2 = 17.6us
从上面可以看出,因为串联电阻R1的原因,阻值越小,时间差越大,1M以上电阻时才差不多是线性关系。1M以下,非线性严重,按单积分公式计算出的RX电阻值会比实际值相差好几倍。

网友B(2016-10-11):
引用 楼主:
当IC8脚检测到了翻转变低时,就打开Q1,C2通过Q1放电,才有后面的这段上升沿。但实际样机,我拆掉Q1后,一 ...

这些时间是拿掉Q1后测量的吗?
还有IC8拉低后 是RW1/2/3哪个脚进行充电的? 充电时RW的电压是多少?电流是多少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