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stm32TIM1死区问题

楼主(2015-05-10):
大家好,现在我的TIM1带死区PWM发出时,有时候会出现无死区,然后瞬间变到有死区,示波器上看就是一抖,但能看出无死区,这是什么原因?

网友A:
是不是死区时间设置太短了;
死区,你程序初始化好后,不用程序干预,应该不会出问题的;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死区时间设置太短了;
死区,你程序初始化好后,不用程序干预,应该不会出问题的; ...

程序干预了,我是用死区做了一个相当于软起的,死区慢慢变小,但好像有时候他会闪一下我设置的死区,然后瞬间变成最大死区,然后慢慢变小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程序干预了,我是用死区做了一个相当于软起的,死区慢慢变小,但好像有时候他会闪一下我设置的死区,然后 ...

那你只能自己优化程序了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