基于斩波方式的交流调压

楼主(2015-05-10):
现在要做个基于斩波方式的交流调压电路。需要将家庭用电(交流220),转换为交流160V左右(通过给出PWM波一类的来在160V周围控制改变其电压值),电路要能达到5A。查资料说涉及到什么死区.电路 共态关断之类的问题。请问谁有相关方面的资料及看法,或做个类似的电路。能给一定的帮助吗?谢谢

网友A:
先用全桥整流,使用MOS或晶体管作为开关器件,用MCU 或其它电路产生PWM波贵所输出的电压控制,全桥串联在电路中,加入滤波即可;
或 先整流滤波,用SWPM输出为对应的波形,再用MOS开关为对应的正负极的交流,不隔离,不分零火,可以参考逆变电源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先用全桥整流,使用MOS或晶体管作为开关器件,用MCU 或其它电路产生PWM波贵所输出的电压控制,全桥串联在电路 ...

你好,谢谢帮助。你有相关的文档或者电路借鉴学习一下吗?另外一个同学已经买了好些器件和晶闸管回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