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己做了一个555控制电机转速的电路

楼主(2015-05-10):
为什么我按照这个电路焊接出来了,调整滑变的阻值,电机并没有改变它的速度呀,到底哪里出了错误

网友A:
频率1000Hz左右

网友B(2015-06-14):
电机不变速,看看PWM占空比和周期。
还有,电机空载了,估计很小电压就很快转速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