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51单片机] 关于51单片机用手柄遥控小车的问题

楼主(2015-05-10):
最近想用单片机用手柄遥控小车,不是用手机或电脑。  要用两个单片机和两个无线收发芯片么 还是一个单片机和两个无线收发芯片就可以了,或是其他
我是这么想的,手柄上装一个单片机和一块芯片。小车上也同样,求解答

网友A:
想清楚小车怎么控制,无线只是个传输通道罢了。还有用什么样的无线模块,怎么用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想清楚小车怎么控制,无线只是个传输通道罢了。还有用什么样的无线模块,怎么用? ...

NRF24L01  , 一个接收 一个发送。

   还有  遥控器内部有mcu么

网友A:
一般你能用来玩的遥控器,远没有那么高级,可能就是个振荡发生器,用开关方式遥控的。所以你先得搞清楚你的小车是怎么控制的?有舵机?没有舵机?比例舵机?支持调速?不支持调速?

网友B:
遥控器上单片机搜集控制信息  无线传到小车上   小车上的单片机解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