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4LC08与时钟芯片PCF8563同I2C接口时相冲突问题

楼主(2015-05-10):
24LC08B和PCF8563挂同一个I2C接口上时,读取不到时钟值,时钟芯片的从地址可以确定是A2和A3。但24LC08B的的地址从芯片手册查,貌似不可以通过A0/A1/A2指定,那么问题来了,在读写操作的时候,可能会出现24LC08B和PCF8563地址相同的情况,这冲突怎么避免呢?有谁用过这两个芯片挂一起的情况么?求教!!

楼主:
刚刚又调试了一下,可以确定存在地址重叠,当发送从地址A2时(七位地址模式即0X51),我想读时钟芯片的,结果返回的是24LC08里面的数据,哎....再看看,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

网友A:
你将24LC08B和PCF8563挂同一个I2C接口上是有问题的!PCF8563的地址固定为0xA2,24LC08B的地址不能选择,其中就包括0xA2!因此这两个器件是不能在同一I2C总线上使用的,若非要用这两个器件,可以通过两条I2C总线分别访问;当然也可以将24LC08B换为24LC32A或容量更大的芯片均可,这些芯片均有地址引脚,只要让存储芯片的地址不与PCF8563相同即可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