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8] STM8S103 中 AN7 内部1.22的指标

楼主(2015-05-10):
最近在用STM8S103,在网上找到别人说这个芯片有个AN7隐藏的1.22V的内部电压。这个在datasheet上是没有的,有谁用过么? 这个基准的精度指标怎么样的啊?是否能直接用来做VDD 的电压窗口报警啊?

网友A:
内部基准,精度一般都比较差的;
毕竟STMS103这么便宜;

网友B:
精度应该可以,一致性比较差

网友C:
手册上没提,不过可以参考stm8L的内部参考电压,应该是一样的

网友D:
stm8s003试了一下,3.3V  1230MV  5V  1235MV

网友C:
精度受电压和温度双重影响,不过对于一般的应用应该够了

网友D:
stm8s003试过,可以用

网友E(2017-04-26):
咋设置在STM8S003上

网友F(2018-05-31):
引用 网友D:
stm8s003试过,可以用

怎么用的 方便告诉一下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