堵转电流和电机的转速

楼主(2015-05-10):
无刷直流电机的堵转电流和电机的转速有关吗

网友A:
应该有关系吧

网友B:
不知道你这转速只得是什么转速?

网友C:
既然电机已经堵转了,电机转速就是0,没有反电势,电机的电流由工作电压和绕组阻抗决定

网友D:
那为什么有的电机,堵转以后电机功率没有变呢?求赐教

楼主:
不知道啊,问你们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