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
103c8 程序写进去出错 或者写不进去

楼主(2015-05-10):
一种情况:程序写进去,直接进hardfault;
另一种情况:写不进去:提示 Failed to prepare for programming. Failed to download RAMCode!
打开map文件看到这种情况,感觉是这里出问题了,请教怎么处理
Copy (__iar_copy_init3)
    1 source range, total size 0x4c (102% of destination):

楼主:
另一个问题:看门狗IWDG使用正常,却没有发现看门狗时钟LSI 初始化的函数RCC_LSICmd();
在systeminit中也没找到,有点奇怪了

网友A:
硬件原因也有可能的,仿真器提示的错误吧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硬件原因也有可能的,仿真器提示的错误吧?

是仿真提示,可能部分板子有问题,
iar环境,选的器件为stm32f103x8,FLASH,RAM地址范围不对,分别修改为0x0800ffff和0x20005FFF,修改后感觉好多了
但那个map文件中的提示还是感觉有问题

楼主:
将swd速度设置为低速率(10KHz) ,大部分都能写入

网友B:
可能文件没有配置好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