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
关于AVR单片机Atmega88 UART通讯接收中断无法触发

楼主(2015-05-10):
/**********宏定义***************/
#define fosc 4000000         //晶振4MHZ
#define baud 9600            //波特率定义

/********以下是端口初始化函数********/
void port_init(void)
{
  PORTC = 0xFF;      //PC口输出高电平
  DDRC  = 0xFF;                 //PC口 设置为输出

  PORTD = 0x00;      //USART的发送接收端口分别为PD0和PD1
//DDRD|=(1<<PD1);           //PD0为接收端口置为输入;PD1为发送端口置为输出
  DDRD &= 0xFE;      //PD0置0,方向输入
  DDRD |= 0x02;      //PD1置1,方向输出
}

/********以下是串口初始化函数********/
void uart0_init(void)
{
  UCSR0B=0x00;
  UCSR0A=0x00;
//UCSR0C |= (1<<UMSEL01)|(1 << UDORD0)|(1 << UCSZ00);          //异步,数据格式8,N,1
  UCSR0C = 0x86;

//UCSRC寄存器与UBRRH寄存器共用相同的I/O地址,写 UCSRC时,URSEL应设置为1。
  UBRR0L=(fosc/16/(baud+1))%256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波特率寄存器
  UBRR0H=(fosc/16/(baud+1))/256;

//UCSR0B |= (1<< RXCIE0)|(1 << TXEN0)|(1 << RXEN0);    //发送接收使能,接收中断使能
  UCSR0B|=0x98;
//UCSR0B |= (1 << TXEN0)|(1 << RXEN0);    //发送接收使能
//UCSR0B|=0x18;
}

/*********以下是发送数据函数********/
void uart0_send(unsigned char i)
{
  while(!(UCSR0A&(1<<UDRE0)));                 //只有数据寄存器为空时才能发送数据
  UDR0=i;
}

#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uart0_rx_isr:12
void uart0_rx_isr(void)
{
  Rev = UDR0;              //从USART I/O数据寄存器-UDR中读出数据
  uart0_send(0x05);             //向PC机发送数据
}

void main(void)
{
  unsigned char temp;

  port_init();
  uart0_init();
  SEI();      //使能全局开中断
  SREG|=0x80;//使能全局中断

  while(1);
}

楼主:
发送程序没有问题,用查询方式也可以进行收发,确定硬件应该是没问题的,但是用接收中断的时候,程序无法进入中断,不知道什么原因,求大神赐教,感激不尽

网友A:
楼主既然用ICC,就用向导产生一个试试,

楼主:
问题以解决了。。。。一直用ATmega168的,芯片所以设置包括下载都用的88的设置0,感激

网友B:
这个设置很重要, 由于 FLASH 容量的问题, M88 和 M168 的中断向量表是不一样的.
路过的朋友也都注意一下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