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经验知识] 内电层电源分割好乱,求助

楼主(2015-05-10):
电源有点多:12v ,9v ,-9v, 5v, -5v, 3.3v, -3.3v, 2.5v, 2.0v, -2.0v, 1.2v。我把内电层分割了一下。感觉好乱,而且很不规则,有些还是在其他分区内部分割的。我想问一下这样真的好吗?看以看出我用的都是贴片元件,是不是我把电源分的整齐一些,然后通过顶层走线到各电源要好些?

楼主:
这是分割的图

网友A:
布局优化很重要。另外,高电压的有必要在内层吗?我刚做一块板,9低压在一个内电层分割,3个高压放在外层走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布局优化很重要。另外,高电压的有必要在内层吗?我刚做一块板,9低压在一个内电层分割,3个高压放在外层走 ...

我的布局是按各个模块部分来的,所以出现了电压比较乱的情况,但是我觉得这样布局会比较好。那我这个电源分割的缺点都有哪些啊?谢谢你

网友B:
原理图设计有问题,这么多的电源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试着改成双面板,藉此练练布局能力。

有2.5V和1.2V,说明可能有DDR, ARM或DSP,多路DC2DC, 双面板会生不如死。另外也不知道楼主有没有BGA

网友D:
不一定都要走内电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D:
高频器件的电源可以考虑内电层,其它走信号层也不是不可以

楼主:
谢谢大家,我做的就是高频要产生1ns左右的脉冲。,多层板是最有效的减小耦合等干扰最有效方法。所以用内电层。还有就是我用的芯片要负电压啊,原理图应该没错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2.5V和1.2V,说明可能有DDR, ARM或DSP,多路DC2DC, 双面板会生不如死。另外也不知道楼主有没有BGA ...

BGA倒是没有,我这个双面板不好,有高频。这这内电层弄的太稀烂了,感觉效果不好,想着你们有经验分享一下。谢谢你啊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原理图设计有问题,这么多的电源

电源是有点多,但是不想另外做一块板子,就成这样了。目前该怎样改善呢?谢谢啊!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1、电路板是用的,不是看的。如果功能满足需求、性能优秀,布局乱点又如何?何况还是内电层,别人又看不到 ...

说的有道理,就是那个有“细脖子”的确实不怎么好,我打算把它放在顶层走线不占用内电层了。还有就是我那个某些块包含在某些块里影响不大吧?谢谢你啊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说的有道理,就是那个有“细脖子”的确实不怎么好,我打算把它放在顶层走线不占用内电层了。还有就是我那 ...

如果非要包含在另一块之中,那就把铺铜的距离拉大点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