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应用] 延时程序

楼主(2015-05-10):
void delay(uchar t)
{
        uint j;
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for(i=0;i<t;i++)
                for(j=0;j<1000;j++);
}
在程序里加这个延时时程序时后,SH79F168单片机就没有PWM输出,不加时就有pWm输出,不知道原因,急需请问,谢谢!

网友A:
LZ你送的形参有没有溢出的,另外,程序里头还是少delay好点,输出PWM为什么要delay