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] 计数器计数

楼主(2015-05-10):
]对编码器计数超过16位怎么办?会溢出,但是怎么记录?怎么将记录的脉冲数显式到LCD?

网友A:
溢出后会有个标志被置起吧......

网友B:
LCD驱动起来就可以显示。

网友C:
计数器都是 有模的,不可能无限计入的啊.

网友D:
溢出以后, 可以通过中断服务记录溢出次数.
另外, STM32 的定时器还可以借助从模式定时器记录高位

楼主(2015-06-20):
已经完成了,谢谢大家热心帮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