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RM9、LPC]
小弟有点麻烦需要各位大神指导一下!

楼主:
目前在玩GT2440开发版,为什么我按着用户手册上一步步来却到不了这一步,是什么情况啊?

楼主(2015-05-10):
就是到不了超级终端上面哪一步?怎么办啊?

网友A:
说明U-boot被破坏了,要重新烧写U-boot

网友B:
是不是超级终端里什么也没有, 包含乱码?

在win的设备管理器中, 看看虚拟串口的编号,
再看看超级终端的设置, 应该是串口号没有设置正确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是不是超级终端里什么也没有, 包含乱码?

在win的设备管理器中, 看看虚拟串口的编号,

是啊,就是超级终端中什么也没有,但是是被管理器中显示硬件硬件连接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是不是超级终端里什么也没有, 包含乱码?

在win的设备管理器中, 看看虚拟串口的编号,

怎么看啊?求详细解说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说明U-boot被破坏了,要重新烧写U-boot

应该不是,我把跳线设置为NOAD FLASh是可以进入wince系统的

网友A:
nor flash启动和nand flash启动是两码事,nand flash启动成功只能说明nand flash的代码是对的,建议楼主先看一下s3c2440的两种启动的区别吧

jlink 可以重新烧写uboot到nor flash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怎么看啊?求详细解说啊

这个手册里, 应该详细说明. 我找找看.
http://wenku.baidu.com/view/f0147b43be1e650e52ea991f.html?re=view
从168页开始看, 也就是附录部分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