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8/16-bit MCU] 关于飞思卡尔16位单片机PWM模块的疑问

楼主(2015-05-10):
请教一下众大牛,我在看HCS12单片机PWM模块说明的的时候,看到PWM的占空比设置如附件图片:
即PWM占空比等于PWMDTYx除以PWMPERx的值,而PWMPERx决定了PWM的周期。那么问题来了,比如说我要用PWM控制电机,期望PWM的频率是10KHz,可以得到PWMPERx的值,比如说是200;而占空比通过采集外部参数获得,比如说温度;
那这个时候PWMDTYx是一个变化的值,有没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:比如30度的时候,我希望电机转速是800r/min,但是在通过上面的公式计算得到的占空比控制下,电机转速不是800r/min?如果存在这么一种情况,那该怎样确定PWMPERx的值呢?

网友A:
直流电机转速n与端电压有关,U(端电压)=Ce*n*磁通,你控制占空比只是改变一个周期的平均电压的大小,因此你要先知道100%占空比时候的转速,然后大致转速和占空比是线性关系的。

网友B:
非常感谢你关于16位单片机的技术问题。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,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