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开关电源]
升压电源制作

楼主(2015-05-10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1,输入端供电电流不够
2,电感额定电流偏低, 饱和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,输入端供电电流不够
2,电感额定电流偏低, 饱和了

9V输出,电流不到1A;电感是用0.8mm铜线自绕的。

网友B:
负载1A,平均电感大约1.8A,0.8的线径是足够了,用这么粗的线,估计磁环也不小,最有可能的就是输入端电流太小了

网友A:
环大不见得就不饱和。要是用了绕共模的绿环,也就只需要三~五个安匝

楼主:
换成45uH电感,测得输入4.5V 大约4A电流,输出8.5V 1A,效率低,2577发热严重,不知问题出在哪

网友B:
输入端是用什么供电的?我看你这输入电容才0.1uF,如果供电不稳,电源也没**常工作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换成45uH电感,测得输入4.5V 大约4A电流,输出8.5V 1A,效率低,2577发热严重,不知问题出在哪
...

问题极可能出在电感上,你拍个照片上来看看,比较醒目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输入端是用什么供电的?我看你这输入电容才0.1uF,如果供电不稳,电源也没**常工作 ...

输入用直流稳压电源并联供电,供电没问题,输入电容我换2200u了

楼主:
上图给大伙帮看一下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上图给大伙帮看一下

多大的环?你这黄白环是铁粉心的,这种材质作为DCDC,一般的应用是没有问题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多大的环?你这黄白环是铁粉心的,这种材质作为DCDC,一般的应用是没有问题的 ...

黄白环,22mm,小了还是什么样

网友A:
目测20mm左右,电感没问题。电路板底面也拍一张看看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黄白环,22mm,小了还是什么样

电感不小,别说1A(对应峰值电流2A多),电感峰值电流10A都不会饱和,但不过磁环会很烫,0.3的纹波系数,安全温升的额定峰值电流大约6A

网友C:
按说,这种应用一搭就成。

怀疑过芯片吗?这类片子假货多。

网友D:
这片子电流大了效率就是比较低,如果能外接mos管就能扩流了。
这片子工作频率不高,好像50k,LM2587是100k

网友E:
LM2***这些片子不是学生用来交作业才用到的么

网友F:
楼主图片来看,5A妥妥是木有问题的,是不是输入电流太小了,导致功率不够啊,要不换个大点的输入电源试试,另外,电感量还是找个电桥测试一下,看看到底是多少,虽然经验上看,这个应该有20~40uh,但是测一下放心些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楼主图片来看,5A妥妥是木有问题的,是不是输入电流太小了,导致功率不够啊,要不换个大点的输入电源试试, ...

电感48u,现在明白一些了,输入电压被拉低,导致芯片不能正常工作,努力提高输入电压就能工作了。现在电感磁环也换了一个比较大的了。

楼主:
谢谢大家了,现在能正常工作了,不过纹波比较大,有七八百毫伏,不理想!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谢大家了,现在能正常工作了,不过纹波比较大,有七八百毫伏,不理想! ...

关于纹波,那更是无图无真相。。。

网友G:
功率不够,试试把负载改一下

楼主:
现在纹波很大,大家知道怎么解决吗?求指导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现在纹波很大,大家知道怎么解决吗?求指导

增加电感量

网友A:
这个是振铃,那怕ZVS也无法完全解决,只能抑制。这类纹波对数字电路没什么影响,另外示波器的地线夹子会感应附加的纹波,这样测不准。要用双绞线焊在电容上引出,再加100uF和104电容退耦,再挂示波器探头和地线夹

楼主:
这样子会不会影响效率呢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这样子会不会影响效率呢?

不会啊,增加电感量,是为了减小电流纹波

网友A:
24楼这个,不能叫纹波

楼主:
试了,效率降低了,纹波也没降下来还有我这电源是5V低压输入 的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试了,效率降低了,纹波也没降下来还有我这电源是5V低压输入的

那要请教大蚂蚁

网友A:
重复一次,这个叫振铃,属于噪声,正确的测量在26楼有提到,而且示波器还要打到20M带宽。一般在150mVp-p范围内,不会对数字电路有危害, 不用吹毛求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