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子元器件] 参考源的噪声在大信号输入时影响更大,为什么

楼主(2015-05-10):
SAR ADC的参考源的噪声误差是另一种麻烦,它会影响ADC 的SNR(信噪比)和THD(总谐波失真)。参考源的噪声在大信号输入的情况下对ADC的SNR和THD 影响更为严重(图2)。

我没理解咋回事,即使大信号时对应用参考电压噪声也高,那也应该是等比例增长,不会改变信噪比啊。还有怎么影响的THD

网友A:
我想是噪声达到一定程度会被认为是有效信号了,模拟量被转换成数字量是与一个固定量比较得到的。

网友B:
ADC没有那么多的问题。

谢谢大家!

如果REF精度不高那么肯定会有误差。

最大输出的时候误差最大。

如果REF有5mV的误差。

那么一个LSB才是5/2^NmV。

输出越小精度越高。

再次感谢大家!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ADC没有那么多的问题。

谢谢大家!

解释真精彩,我看懂了,谢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解释真精彩,我看懂了,谢谢。

555说的是没错,但没解答我的问题,跑偏到别的方向了
我问的是如何影响到了SNR和THD,而不是问误差

网友D:
对10BITSAR-ADC来说,其实就是输入电压和分成了1024分的REF进行比较,等于是噪音也分成了1024份,所以转换值越大REF噪音越大

网友E:
内部比较器的sR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