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5我的DIY作品展7--AGV主控板

楼主(2015-05-10):
:)
留了6个串口:    1路接触摸屏;
    1路接WIFI或ZIGBEE模块;
    1路接2路电机驱动器;
    1路接导航模块;
    1路接音乐播放模块;
    1路语音识别模块;
1个CAN,2路DA,3路AD,2路PWM输出;N路输入和输出;
:lol
共96个点;

网友A:
什么东西?

楼主:
:loveliness:
就一块控制板;
或者说核心控制板;
你应该没接触过AGV这个行业,接触过就知道了;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就一块控制板;
或者说核心控制板;
你应该没接触过AGV这个行业,接触过就知道了; ...

听说过AGV小车,但不知道AGV是什么意思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听说过AGV小车,但不知道AGV是什么意思!

可以理解为自动搬运小车;沈阳新松在这方面做的不错;
载重大的,有100吨以上,码头,以及一些军工企业也用;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可以理解为自动搬运小车;沈阳新松在这方面做的不错;
载重大的,有100吨以上,码头,以及一些军工企业也 ...

哦,听着挺牛叉的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哦,听着挺牛叉的!

还有很多路要走呢;

网友B:
楼主高手加我下QQ464328263以后有项目 找你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主高手加我下QQ464328263以后有项目 找你

可以,不过我一般不接项目;
公司间的合作倒是可以;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不错,学习了。

:loveliness:
谢谢支持;

网友D(2015-07-12):
楼主、主控芯片用的是什么啊?

网友D:
如果我要5路232、一路485、一路can这个能做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如果我要5路232、一路485、一路can这个能做吗

1路232改成485就可以了,或者加232转485模块;

不难的,你可以自己做;
现在很多MCU有8个串口呢

网友C:
我想问下楼主,连接器端子是什么型号的啊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想问下楼主,连接器端子是什么型号的啊?

普通3.81间距,双层接插件;
现在都换单层的了;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您好,我们在杭州做贴片焊接加工的, 各类研发样板焊接,小批量样板焊接的,价格绝对最低,质量绝对保证!   ...

好的,我加你;

网友F(2015-08-13):
我也做 不过比你这个还要复杂一点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我也做 不过比你这个还要复杂一点

:loveliness:
够用就好,我又做了一款简化版的;

网友G(2017-06-19):
您好,方便加个扣扣,请教AGV方面的知识吗,1457340941

网友H(2017-12-25):
需求 4个DA 2个AD ,RS232  2个   RS485  CAN 各一个  ,108个I\O 接口    这个东西难实现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