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充电器] 移动电源管理IC资料

楼主(2015-05-10):
TW4901 是一款集成线性大电流充电及大电流BOOST 升压控制器的移动电源管理专用芯片,内置
过充过放、短路及温度保护电路。4 档电量显示。针对大容量单芯或多芯并联锂电池(锂离子或锂
聚合物)的移动电源应用,提供简单易用的解决方案,成本极低。联系QQ:3095193848

详细资料

网友A:
楼主大概不知道已经有集成MOS的所谓5合1的IC吧

楼主:
这个就是集成了MOS的了

功能特点:
2.1 线性充电功能
1、线性恒流恒压充电,使用内置MOSFET 充电电流高达800mA (典型值),外扩三极管充电电流可
达到2A 以上
2、过温保护
3、过充保护,充电电压高精度,误差小于1%
4、充电饱和电压4.25
5、输入电压:3.0-6V
2.2 升压控制器
1、Boost 异步升压控制电路,外置MOS 开关管及Schottky Diode
2、输出电压:5.15V
3、输出电压精度:+-3%
4、最大输出电流:2A
5、转换效率:MAX:92%
6、输出负载检测、限流保护和短路保护
7、过温保护
8、电池过放保护,检测电池电压3.0V 以下自动关闭BOOST 输出
2.3 系统管理
1、按键开关机控制,短按(500ms)开关机,长按按键(大于3.5S)进入待机模式
2、接上适配器自动开机充电
3、输出电流监测,输出无负载检测,3 分内进入待机模式待机
4、手电筒LED 开关控制,在0.5S 内连续按按键2 下,打开或关闭LED 手电照明功能
5、充电状态指示
6、4 档电池电量显示

网友B:
现在这东西是越做越完善了

楼主:
有需要免费样品联系QQ:309519384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