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5我的DIY作品展9--RFID定位传感器

楼主(2015-05-10):
:)
实际使用,选择低频,高频,超高频问题都不大;

网友A:
是通过无线定位吗?还是通过刷卡来判断是否到了指定地点(就向巡更系统那样)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通过无线定位吗?还是通过刷卡来判断是否到了指定地点(就向巡更系统那样) ...

你说的后者;

网友B:
做过超高频的没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做过超高频的没?

超高频的没弄过;
没时间弄呢,这几天在弄伺服驱动;

网友C:
这个用在什么上啊、

楼主:
定位;
当读卡器,门禁用也都可以;

网友D:
有没有原理图,并大概讲解一下原理呀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有没有原理图,并大概讲解一下原理呀

有空到电路欣赏版块:看我发的帖子;
有详细的RFID,原理图,PCB图,源码等;

网友E(2015-06-17):
也做过,楼主这线圈粗细都是阻抗匹配计算过的了吗?还是差不多就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也做过,楼主这线圈粗细都是阻抗匹配计算过的了吗?还是差不多就行。

最好算过;

电阻电容的参数,也要根据实际情况调整;

网友F(2015-08-25):
这个仅仅是个HF读写器吧~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这个仅仅是个HF读写器吧~

是的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