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Kinetis] MK10 静电复位

楼主(2015-05-10):
我用的芯片是MK10DX256VLK7,做静电6KV时总是复位,应该是程序跑飞了,看门狗复位。各位专家帮分析一下。

网友A:
6Kv超过芯片K10的阈值啊(如图1所示),我建议你选用KE系列,它是专门用于强电磁环境的。(如图2所示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图 1

楼主:
奥,这样子啊。下午原厂的技术支持过来,让他们看看。谢谢。

楼主:
程序跑飞后进入哪种中断?是HardFault_Handler吗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程序跑飞后进入哪种中断?是HardFault_Handler吗?

像你这种情况应该是

网友B:
一般什么情况下,程序会跑飞呢,用什么办法可以防止程序跑飞呢

网友A:
非常感谢你的技术问题。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,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.

网友C(2015-09-01):
在复位管脚加1000pf电容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