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我的五一】五一小制作普通电烙铁改成可调温电烙铁

楼主(2015-05-10):
五一这几天心血来,想把以前买的黄花普通电烙铁改成可调温电烙铁,说干就干,用一截不锈钢线槽线切割割平,然后又线割了两边的盖子及温控仪孔,氩弧焊焊好,外壳就OK了。电路部分用山武SDC15温控仪接K型热电偶检测温度(手里有四五个温控仪。本来想用RKC或者JSC温控仪的,但是这两种长度有100mm。而山武的只有65mm),控制固态继电器,温度超稳定,没使用时基本上稳定在1度以内。又找了一根废的铍铜料做了一个烙铁头,貌似使用效果还不错哈,就是外观真心做得难看,改造成本有点高,够买好几支调温烙铁了,还好公司这种东西一大把,呵呵!!!

网友A:
手艺不错哈~~~~~ :victory:

网友B:
动手能力很强啊!

网友C:
不错不错,成本什么的不重要,动手才重要

网友D:
大神求热电偶的电路,是怎么读出来热电偶的温度的呢?尤其还那么稳定呢?

网友E:
很不错,就是成本高了点;P

网友F:
天才在于勤于动手,顶起!!!

网友G(2015-09-24):
感谢楼主提供这么好的交流平台

网友H:
瞬间高大上了

网友G(2017-04-16):
很好很好,感谢感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