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相关]
有人知道做无线门锁用的是什么芯片?

楼主(2015-05-10):
类似与车的遥控钥匙,不过想用无线来控制电机达到关门开门的效果,请问各位有什么建议吗?

网友A:
随便买个模块用一下就可以了

网友B:
市面上用的最多的,最简单的pt2262,pt2272,加个单片机旧可以轻松实现!

网友C:
无线通讯芯片+MCU+驱动;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随便买个模块用一下就可以了

模块的天线太大了,我想做成用纽扣电池供电形式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无线通讯芯片+MCU+驱动;

是的,现在就是不知道什么无线芯片适合,我想做成车钥匙大小方便携带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市面上用的最多的,最简单的pt2262,pt2272,加个单片机旧可以轻松实现!

这个是红外的啊?红外的限制大,我想要433M的或者其他频段的也可以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模块的天线太大了,我想做成用纽扣电池供电形式的

或者可以做成PCB天线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