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路/定理] 熟悉功放电路的请进

楼主(2015-05-10):
问题一:左边红色部分是否可以去掉?
问题二:右边红色部分(Tr6 Tr7)可以分担部分热量,除此以外,这种并联接法对电流放大有没有积极的作用?

file:///D:\My File\qq liaotian\852142386\Image\C2C\`WN[C868@MMWY@CU3B0V)AH.jpg

网友A:
楼主需要把硬盘里面的图片上传,才能够在网页上显示。

楼主:
是啊,我选择了文件上传,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每次上传的时候,都说什么IO error之类的,然后上传的文件自动被取消

楼主:
在上传的文件下面会有这样一行:Server (IO)Error

楼主:
试了好多次,都是不行,无法上传文件。难道我以后发不了帖子了,哎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沒关系的俺透视了,题一,不能省略,那是调整静态电流,以不出现交叉失真为限。题二,有的,三极管并联当然 ...

显然被你推断得知原书出处了,呵呵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沒关系的俺透视了,题一,不能省略,那是调整静态电流,以不出现交叉失真为限。题二,有的,三极管并联当然 ...

出处:晶体管电路设计96页
不是啊,题一中两个管子前面有分压偏置,和热耦合。调整静态电流?不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是瞎掰的好吗!后級主要也就只有偏流丶自举丶扩流。

原书中用了两个推挽射极跟随器,作者担心第二级电流过大,所以才并联了,主要是分流,防止管子发热过大。你所说的扩流,能不能详细说一下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出处:晶体管电路设计96页
不是啊,题一中两个管子前面有分压偏置,和热耦合。调整静态电流?不懂 ...

晶体管电路设计——铃木雅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