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uCOS/RTOS] 新手,问下大家ucosii的设计问题

楼主(2015-05-11):
做毕业设计,有一个功能是,在LCD上显示时钟和温度,一秒时钟更新一次,一秒采集一次温度。
时钟用的是RTC中断,LCD的显示是一个任务,采集温度是一个任务。
我准备用两个互斥信号量,sem1,sem2
sem1用来使LCD任务和RTC中断互斥的访问 时间 的数据结构
sem2用来使LCD任务和采集温度任务互斥访问 温度 的数据结构

大家帮我看看这样还能保证一秒一次更新么?这样设计还能够保证实时性么,这是我的第一个UCOS设计,希望大神们能帮帮忙,告诉我改怎么设计。

网友A:
没有说LCD的更新频率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有说LCD的更新频率

大哥,我设置的LCD的更新频率是1秒,你看看怎么样,设置成多少好一点

网友B:
如果两个任务都是1秒的周期,那么用一个任务就够了。
-------
如果系统里只有一个任务,那么也就没有必要用RTOS了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大哥,我设置的LCD的更新频率是1秒,你看看怎么样,设置成多少好一点

一秒可以,太快也没什么意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