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 请问CONST关键字在keil for ARM中如何规范的

楼主(2015-05-11):
我用NUC123SD4ANO的板子写个LCD的例子。生成的图片编码数组用const关键字修饰,编译时报错,去掉const就能编译通过。
请问在keil5.12中const使用是如何规范的。

网友A:
貌似是123

网友B:
默认就是这个吧,不用加修饰我觉得。

网友C:
代码贴来看看?有错的和无错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默认就是这个吧,不用加修饰我觉得。

查下const关键字和指针一起使用注意的事项,晚上回去调试下。搞不定就不加const

网友D:
const 加不加还是有区别的,加了const会编译到Flash里面,不额外占用RAM空间
不加const时会同时占用Flash空间和RAM空间,Flash里面是初始值。

网友E:
查一下const在文件中是如何声明的吧

网友F:
用过,不会报错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用过,不会报错。

知道啥原因了,调用函数中的空指针加上括号就OK了

网友G:
楼主用的液晶屏是什么配置的,看着不错的样子,驱动接口是什么协议的啊?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楼主用的液晶屏是什么配置的,看着不错的样子,驱动接口是什么协议的啊? ...

用SPI通信HX8347-G驱动的2.8‘屏(320*240)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用SPI通信HX8347-G驱动的2.8‘屏(320*240)

多少钱买的啊,看着很是高大上啊,我也想弄个玩玩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多少钱买的啊,看着很是高大上啊,我也想弄个玩玩。

我的是买NXP板子上带的,不知道停产没,你上淘宝找找。

网友F:
不可作变量,常量关键字。

网友H:
楼主这个多少钱买的啊, 我看这个很好玩啊,带触摸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楼主这个多少钱买的啊, 我看这个很好玩啊,带触摸吗

电阻屏,活动时买的,算半卖半送。

网友G(2015-06-22):
很给力的样子啊,不知道楼主试过这个板子跑系统没